东芝M606放电故障

楼主(2009-05-10):
使用正常,用外接电源,待机电流0.01A,充电正常。
电池充满电取下,放置几天后,电量基本不变。使用可以两小时左右。
故障:将电池装到本子上,关机情况下,24小时电池电量下降约10%,每多放24小时,就下一个10%。放了三天,电量为69%。
这会是电池故障?还是充电电路故障?

网友:
电池老化了吧? 你可以把电池单独放置看看

网友:
谢谢本本波版主,电池拿下来单独放,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电池模式下SB电压提前出来了,在S53上遇到过,要不就是转换VCCRTC电路上有电容什么的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