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QOS设置???

楼主(2009-05-10):
1.光纤电信4M....................

2.(网吧20台)+散客户(8台)+办公室(现在2台)

3.路由器TP-LINK 478 (有四个LAN口,分了三个交换机,可以限流量)

我已经设置好了,看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   qos设置 上行下行怎么设置合理,其它限流量设置适应好,其它有什么注意的?

网友:
上行128K,下行256K,可以来,网吧20台最好禁止下载,所有机器最好禁止看PP,QVOD,等BT类的东东,以我维护N多网吧的经验看,你这但带宽不禁用迅雷,PP之类的,只要一个开迅雷,全网立马卡,即使你限速了也没什么用!!!

网友:
交换机A=(网吧10台)
交换机B=(网吧10台)
交换机C=散客户(8台)+办公室(现在2台)
这款路由可以限制端口流量吗?
好像没有吧! 能做的防护措施就是开启路由上所有的防护功能,
流量只能从下面的机器进行限制! 网吧的20台全部把P2P软件屏蔽,屏蔽方法自己想办法! 可以用网吧版迅雷之类,或者把程序按文件名禁用.

这款路由标榜一票功能,但是真正有用的没几个!这个价位的机器不要考虑高级功能.

网友:
自己做个软路由不就ok了

软路由有很多

ROUTER OS等等

网友(2009-06-14):
用个NR2805路由可能好点

网友:
把P2P都挂掉就差不多了,用TP-LINK还不如找个P3做个软路由。功能强大稳定性高。

网友(2015-04-24):
4M网速。30台电脑,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