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架构主板系统管理总线是几伏供电的呀?

楼主(2009-05-10):
几天没开张了,今天接到一片,GA-K8NS的主板是NF-3的单桥
上电挡C1内存报警,CPU换过了的,BIOS也是刷过了的,其它电压都正常,内存时钟也是正常的,就是量的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只有2.6V【因为以前修的INTEL的板系统管理总线电压都是3.3V的,但AMD的修的少没有注意过,不知道是不是和INTEL的板一样的】想请教下大家,看大家又没有修到同样故障的板

网友:
内存91# 92#是1.2V?

网友:
压桥
9成桥空焊

网友:
2.5V是正常的!

网友:
去年的时候和小孩不笨讨论过!
他说所有的SM总线都是3.3V 我告诉他有可能是2.5V,后来他查了很多图纸!发现NF的的板子基本都是直接通过VDD上拉的!2.5V是正常的! 问题重点考虑北桥空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