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通电一开一关。

楼主(2009-05-10):
有块845主板, 上假负假所有电压都正常。 上真CPU 就一关一开,短路14针能点亮机子
大家说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CPU主供电管子有软击穿,电压不稳定

网友:
如果假负载测试供电和时钟,复位全正常,那么你装好CPU后再测电压,如果不稳就修CPU供电电路,如果正常就换CPU

网友:
换CPU电源芯片

网友:
你有没有查过开机电路!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你看哈是3V没有还是5V没有,SB和IO都有可能

网友:
我的思路  1步 换U  试试  2步 不接P4 12V插头试试  3步 就不用说了 先换上管 在换 电源IC   估计 IC 问题大  对了 你空板 打打 上下MOS 的阻止  要是都不对 就换IC  要是有对的有不对的 就换 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