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845GL主板复位电压偏低

楼主(2009-05-10):
接一网吧板,冠盟845GL主板,使用过程中死机,再开机点不亮,拆下上假负载,除复位电压偏低只有4.00V左右,复位亮常亮,没有跳变,跑线,电压一致只有4.00左右,用镊子接了一下开机晶振,复位有了,原以为晶振坏了,更换了N个,故障依旧。求助高手帮助解决,

网友:
补充一下,其它电压都正常,呵呵。

网友:
大哥你现在测量的 PG 吧4.0V     北桥的1.5 有吗?

网友:
你测的是哪个点的复位电压???

网友:
CPU 同复位针脚,以及连接的电阻,都是4.0V,谢谢。

网友:
打错了,是0.4V,不好意思呀。

网友:
换晶振后有没有换谐振电容

网友:
总的来说,有高电压输入,复位针脚电压有4.00V,CPU复位只有0.46V,没有低电位。不知道怎么搞,请版主给兄弟一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CPU复位0.4V,复位灯常亮:应该是全板无复位,查查各关键点的时钟(也可测时钟周边的排阻电压是否正常)以及电源IC的PG,以及换南桥附近的门电路芯片

网友:
4.00V  这电压一点也不底啊 ·~~

你查查供电吧 ·~  应该先核心供电 ··    然后看主复位  和CPU复位 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受潮`先不以下.在再晶振中间加个106的电阻看看

网友:
可以吹下南桥试下
很有可能是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