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462接口主板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9-05-10):
这块主板的故障是:开机时测试卡跑OO ,CPU不工作。

用数字表测假CPU上的供电,时钟,复位,PG基本正常,只是这个2.5V 就只有1.8V,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电压??所以来求助下大家。

网友:
你换一个好的CPU试试...我之前遇到过这种现象,462的CPU比较容易烧掉.或者你南桥烧啦>
   2.5V应该是CPU的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