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S261C的本本开机掉电!!

楼主(2009-05-10):
故障:开机没有进系统就已经自动掉电,有时侯可以进WINDOWS桌面不久有掉.....换过电源适配器故障一样,是什么引起这样的故障呢?配置是:AMD2600+ 352M内存 30G硬盘 .请求各路维修出来指点指点...
Windows

网友:
CPU发热大。重点查散热及U座是不是虚了

网友:
北桥坏有时也这样

网友:
先去掉温控芯片,看看怎么样、

网友:
CPU风扇也正常得转,就是CPU的温度越来越高,有时候冷开机可以进系统时我就3D MARKS测试10次也正常,测试完了动动就马上自动掉电.我拆下了主板进行清洗和加焊还是连续掉电.内存也换过.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重新加焊CPU电源芯片

网友:
就是座子,不过不好作

网友:
amd的u散热不好,大多是底座的问题,神州的amd多是如此

网友:
北桥加焊过没有

网友:
拉一个5V让CPU风扇常转试试,

网友:
一般是电源芯片的事

网友:
不过那个风扇转的好 还是要检查那个风扇里面对准出风口那里 用久了很多都会被灰层堵上的 我遇到很多都是这样的 把那里清理后OK

网友:
打开机子后盖就会看到在CPU插座左上角边上有颗很小的八爪芯片,不用拆散热器都能看到,标识是T2A.把1脚前面的那个221的电阻去掉就行了,这个机器的温度监控芯片坏了就会经常误动作,不让他监控就行了。这个芯片的型号是ADM1032。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 期待中。。。。。

网友:
冷开机能跑3D,说明一个问题,机器本身凉,有较长的上温度时间,从两方面,热变形,和过温保护

网友:
那肯定是CPU做到事,我做了好多了,加焊就可以了,不需要重做,100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