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ync Master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5-10):
大家帮我看看,大概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红棕条纹,是三星的通病,是设计缺陷。三星2004年7月—11月生产的 778DF.793DF,793MB.795MB。在使用一周到一个月,到数月不等,,,不定时的出现棕褐色的拖尾线,原因是末视放电路IC106与它的散热片接触,导致自身的电阻增大,形成可结电容造成的。因为这个电路用散热片做底线。所以才使接触电阻增大。
解决方法:将散热片拆下,去掉导热脂。重新紧固,如果JP102使用的是磁环Bead (3301-001450),更换为跳线Jump Wire (BH39-4035U).

网友:
是不是屏显IC问题,加焊下试试

网友:
就是这个,看能不能解决人的问题

网友:
为了生存   的楼主和我讲的一个意思,比我的要全面请大家下载学习。

网友:
你有一种思路,我有一种思路,加起来就是2种思路,大家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