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7vlrNB17寸普屏黑屏,大家一起探讨

楼主(2009-05-10):
昨天收了一台7VlrNB(80元收).当时开机显示器正常,付款完成,客人走了没过多久,突然显示屏黑屏,然后,面板上指示灯全部闪烁。(当时听卖的人讲,这个显示器一直放在车库里很长时间了)。
关掉显示器,再开显示器,还是无光栅且闪烁。
故障出现后,打开显示器,发现该显示器非常脏,故对其进行简单的清理工作,里面死蚊子,老鼠屎都有。晕。
清理完成后,装机,故障依旧。看来可能是出问题了。
继续拆机,发现面板上有一处:D925正反两面都有同样的二极管。看来这机器以前被人修过。不管它。
先把这两个管子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原先在正面的管子短路。而反面的管子正常。
接着,把好的D925焊上,坏的没焊。显示器装好后,开机,这个还是无光栅,但是没有闪烁。试着按键。各个按键指令所对应的指示灯正常亮。
修到这一步,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了!!

网友:
我也是初学,你应该把各部位电压量一下啊,还有行工作了吗

网友:
D925是那里的?
直接把D925换了再说,如果不行就看看行管,二次电源管坏没有。

网友:
先测次级电压正常不

网友:
看看行管,二次电源管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