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张IBM 478针脚的板子上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5-10):
先发几张图~~~

这个A_F_PNL插槽是什么类型的插槽呢?

这个pov3插槽又是什么插槽呢?

还有这个BGA类型的小芯片是网卡芯片吗?,旁边有个25.00MHZ的晶振,但不敢确定,这芯片有什么作用具体的呢?
一般集成了网卡的主板都会有个网卡过滤器这个东西的吧,这板上没看到....

网友:
第一张可能是软驱接口,第二张可能是IDE接口,也就是接硬盘或者光驱,第三张不是网卡芯片,应该是IO吧

网友:
板上有个FDD标明的软驱口了,这个A_F_PNL接口难道也是软驱接口吗?

IDE接口板上也有标明了,这个pov接口是什么呢?

第三张那个BGA封装的,上面有个25.00的小晶振是社么类型的芯片呢?
下面那个SMSC型号的是I/O芯片

网友:
接口就不用去管了。
那个BGA就是网卡芯片

网友:
那是IO吧  还you南桥     在不就是是晶振了

网友:
没准还电源呢

网友:
晕 看看主板上有开机 和指示灯的排针吗? 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接口是前置USB 开关 前置麦克 音频 电源灯 硬盘灯 的接口  IBM前置设备有个PCB的 都集成在那里面 多见于775针的主板

网友:
手头刚好有一块这样的IBM类似板子,我来说说吧:AFP2是前置音频接口,POV3是安全子卡连接接口。我保证100%正确,因为IBM硬件手册就是这么说的。

网友:
POV3确实是安全子卡连接接口

网友:
手头刚好有一块这样的IBM类似板子,我来说说吧:AFP2是前置音频接口,POV3是安全子卡连接接口。我保证100%正确,因为IBM硬件手册就是这么说的。
还有你这样的啊````没一点错的咯

网友:
因为看了IBM提供的“一本正经”,所以就有了我这样敢打包票100%的

网友(2009-12-24):
谁知道接哪几个针脚(A—F—PNL)能出声音呢

网友(2010-01-26):
我的板是这样的  Ibm原装机箱 没有前置音频接口  2连3  4连5

网友(2010-04-11):
第三个不是网卡是IO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