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IO芯片

楼主(2009-05-10):
各位高手  主板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才怀疑是IO坏了,怎么判断IO是不是坏了呢!  小弟是新手  不好意思

网友:
接口坏了跟io有关吧

网友:
I/O坏了的故障有很多种!就像楼主说的有些接口不能用,如PS2,串并口,但有的板子USB是南桥或有单独的芯片,IO坏了也有可能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