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65P4P800S-X不读CPU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9-05-10):
本人现在有一块865P4P800S-X的主板``它什么的供电都正常哦`它就是不读CPU``请问哪位高手有解决的办法不``BIOS我也刷过拉```还是不行```

网友:
换CPU试过吗

网友:
看看U座有无虚汗

网友:
量测一下cpu的频率,复位,信号

网友:
先测一下CPU基本电压,频率,信号有不   还没看北桥工作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