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L-VK8M890G故障

楼主(2009-05-10):
联想品牌机技嘉代工的主板能正常跑 但是给北桥供电的MOS发烫换了还是那样 不知道是北桥坏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换个大MOS吧,参数也换大点的,这个管是很热的,如果能长时间正常用就不要去管它了。

网友:
北桥供电管发热量本来就蛮大的,如果没事就不要管它咯

网友:
换大还是那个样

网友:
发烫有两种:一种是长时间使用MOS管性能下降,另一种是有轻微短路!

网友:
3055换成3918

网友:
可以查一下啊 !!
3055现在GA不用了啊 !是品质问题

网友:
如果线性模式更换内阻更小的MOS管

网友(2009-07-28):
北桥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