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朋友在屏工厂修屏?

楼主(2009-05-10):
现在屏坏的挺多的啊,如果有兄弟在工厂做的话可否透露透露屏电路的基本架构.我是工厂里修本本的,大家可以相互学习!QQ:39596716

网友:
屏坏后,修复的几率不大,只是屏电路板坏了是可以修的

网友:
只要是玻璃没破的,不是COG(屏上软排线上的芯片叫模块,COG的意思是把模块做在玻璃上了,那样的屏如果模块坏了是不可修的)的屏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还有液晶屏上的坏点是不能修的,线可以修,呵呵,我朋友在深圳就是专业修屏的!

网友:
只要是玻璃没破的,不是COG(屏上软排线上的芯片叫模块,COG的意思是把模块做在玻璃上了,那样的屏如果模块坏了是不可修的)的屏都可以修好的!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有前提的,有的当然可以修了 但用户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成本的

网友:
刚返厂一台
模坏的

网友:
我有几块屏需要修,留下联系方式,来深圳找你修

网友:
我的QQ:94853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