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97551 /PC87541 可待机不触发

楼主(2009-05-10):
PC97551 /PC87541 NBSWON(电源开关)3。3V电平正常,但输出的DSBSWON (南桥的PWRBTN)一直为低电平,IO供电时钟正常  遇到过吗?

网友:
SLPS3,SLPS5了

网友:
IO 烧  87541用97551代坏
BIOS 程序坏  换BIOS 刷程序
网卡烧   无代换元件,扔......
修复完毕   OVER..

网友:
一般BIOS有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