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不接收数据包

楼主(2009-05-10):
有一块865的主板,集成网卡。IP地址和网络全部正常,能发送数据包,但不能接收数据包。并且在插上8139的独立网卡后,插上网线显示本地无连接。重装系统还是同样的故障。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网络这方面,我从来都不相信WIN的窗口里显示的东西。

用PING netstat 吧。

网友:
换了好几块网卡了,也PING了,127.0.0.1网卡是可以PING出来的,可是PING外网和路由IP不行。

网友:
首先看看你是用的什么系统(ghost版的还是安装版),另外把网卡驱动删掉,用安装版自带驱动来驱动网卡试试

网友:
网张有问题吧?还是水晶头没有做好?

网友:
集成网卡挖了没....一般集成网卡坏了没挖也会影响独立的.试过好几次了..

网友:
系统中毒了吧??用ARP -A查下

网友:
改下网卡 改为10M

网友:
检查网络是否正确的方法:
1、PING 127.0.0.1 (若通表示操作系统、驱动等正确配置了网络功能)
2、PING 自己的ip (没有分配的自己指定个比如:192.168.1.1 ,若能通表示 IP、掩码等正确)
3、PING 网关 (若通表示你的机器是好的,故障在路由器)
4、PING 外网IP (比如:tom.com )

另外可做个短路头,测试1,2步,排除网络上病毒等因数。

网友:
有可能网线。我碰见过。

网友:
如果换网卡还这样就应该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把线路问题排查掉。。。

网友:
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先把集成的吹掉再试试。。。

网友:
1:用其他电脑(笔记本)测试此网线是否ok
2:如果不ok ;检查线路 及端口是否ok,线路确定OK ,换个路由或交换机得端口
3:更换IP.
4 :网卡更换

网友(2009-08-11):
你说的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啊?
PING里有这么个东西吗?

网友:
线路先检查一下,重做水晶头试试.还是一样的话,换个设备用手动上网试试.

网友:
网线也要检查,这问题其实很好分析的。

网友(2009-09-21):
有时是外网信号进不来,猫和路由过热。
停十来分钟猫和路由的让它们散热后再试。
再不行就按9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
以上问题我也遇到很多,我的网络有1000来台电脑,有时这台电脑不能上网,有时那台不能上网,也检查不出那里的问题,重新装一便系统也许会好,但等几天又出现相同问题,

网友(2011-07-26):
是啊,期待高手分板网卡工作原理

网友A:
系统重装还不行的话,直接更换主板,有可能南门问题

网友:
9#说的非常全面~~
你PING网关不通说明
问题在路由器上~

网友:
水晶头看看啊..网线也测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