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serJet P2015n 待机后死机

楼主(2009-05-10):
碰到一台hpp2015 打印机 刚开始打印机打自检叶 一切正常 就相当是一台好机器  如果把机器放上一小时不用 就相当待机一个小时左右 在打印时就没反应 按任何键都没反应就相当于死机状态 也亮绿灯 永远待机 正常情况应该按一下面板的按键 就会打印一张 但是 现在按键就好像没任何作用了  怀疑接口板坏了 但是换上一块新的也是一样  现在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请各位大哥们 給指点一下 着急谢谢

网友:
你看一下 传感器吧  建议换一个  不行你把激光器拆开里面有一个转的的 六凌镜  你用东西   扒了  扒了

网友(2010-01-25):
请问下是哪个感应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