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400-m3过不了LOGO

楼主(2009-05-10):
KM400-M3(L-V400E)到LOGO就停了就是死机了点重启还一样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了BIOS 换IO了 7407 7406  LM324 CPU也换了一样

网友:
还有可能是键盘用不起

网友:
四秒内可以关机说明主板没有问题   取出板来看看   看看鼠键连接线路有问题没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加热u座,南桥

网友(2009-09-24):
换南桥没有用的
一样的开机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