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总是无规律掉电,求高手帮忙

楼主(2009-05-10):
我的机子是富士通S6120,一般能进系统,最短的三五分钟掉电,长的二三个小时掉电,排除过热、虚焊,供电查过了基本正常,把系统最小化,该拔的全拔了还是这样。另:掉电后无法重启,非得切断全部电源放置几分钟后才能重启,且掉电后也不充电了,实在没招了,现在正头疼呢!有高手帮一下吧

网友:
你那的电压低不? 你测了没 我这以前电压低 就有那个毛病

网友:
电压有不稳定。查查看

网友:
系统供电那块及开机芯片重点查

网友:
敢问楼主怎么排除虚焊的? 挨个加热一遍? 还是什么  这个机器在下修过几台 但没见过你说的情况 尤其是排除过虚焊以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只能说基本排除虚焊,当然南北桥未做,冷机热机一样无时间规律掉电,我几乎在所以的地方都用敲击法、摁压法试了一下,不掉电时它就是不掉电,气死我啦!我猜是不是哪个元件软击穿,或者是性能不佳,有什么办法测试吗?没有点位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有修过同型号的主板,一般都是什么故障呀,能不能具体指导一下,手里有一份电路图,大多电路都有,我可以对照学习一下,多谢啦!

网友:
另:掉电后无法重启,非得切断全部电源放置几分钟后才能重启
是保护的吧

网友:
呵呵,楼主的排除虚焊是怎么搞的,有没有进烤箱试试

网友:
呵呵,故障找到了,是1394芯片坏了!

网友:
发现驱动装好后,1394老是带着个黄色的感叹号,后来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1394的供电切断,呵呵,居然好了,现在已经把1394芯片取下了,准备什么时候顺便进一个,反正用的不多,先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