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坏了 高手来帮忙

楼主(2009-05-10):
技嘉ga-81rx  插检测卡 直接显7693   无报警   摸了摸各管子 图上的K3296热的很快 (各脚电压3.8 /3.2/ 1.4)   请问各位朋友 显7693什么意识   卡上的LED都正常该亮的亮不该亮的美亮   有时候还短响不断 请各位分析下是这个关子的事吗  不是应该主要查哪个电路  谢谢  本人菜鸟 在新手区爬了段时间了 今天在朋友那找来的坏板子 练手呢

网友:
先换了试试,看是不是显卡供电。

网友:
换了吧  不行的话应该是BGA的问题了   那是1.5电压吧

网友:
后级线路有问题   短响多数与你内存有关

网友:
把发热的管子换掉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短响不断
是不过内存啊 !!

网友:
测试卡有问题或兼容性不良

网友:
先换了发热的管子再试试!有可能桥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
我见过好多
一般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拆了管子没用的,北桥挂了.

网友:
技嘉板子 急促短报警  是条子不过 换条子或检查相关电路

网友:
GA喜欢坏1。5V供电
换个试下咯

网友:
K3296应该没有问题,查一下内存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个人的意见还是觉得是桥的事。

网友:
NB供电吧?短响怀疑是内存报警,可能是NB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费心 我再研究 研究

网友:
先换了1。5V供电
不行可能是CPU座坏了

网友:
应该是BQ虚焊了,我有过同样的问题,只是板不同,先拆下来测一下管子,再把BQ做重做一下---

网友:
先把3296换掉再查查看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要么内存供电问题搞不好是北桥的事了。先换到掉那个场管试试看是不是后继还有短路!

网友:
把内存重插几次 再看看内存供电

网友:
量一下内存供电电压 那个管子 一个大的还有个小的 看下 GA的这款一般这里坏的比较多

网友:
查一下电压正不正常,正常的话,再刷一下bios,不过技嘉的板,有个通病就是,插不插显卡都跑25,很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把K3269MOS管换掉。。。哪个像是北桥供电管。。。技嘉板子坏的多。。。

网友:
把K3296MOS管换掉。。。哪个像是北桥供电管。。。技嘉板子坏的多。。。

网友:
那是1.5V的管子,是给南北桥供电.把1.5V供电的管子换掉,再加焊一下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