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七彩虹主板C.KT600-L主板BIOS放电后.装系统后关不 ...
我有一七彩虹主板C.KT600-L主板BIOS放电后.装系统后关不到机

楼主(2009-05-10):
求求高手 我有一七彩虹主板C.KT600-L主板BIOS放电后.装系统后关不到机 关机后又重开机了

网友:
是不是机相开关键的问题哟?

网友:
放电会关不了机??
你是怎么放电的呀??
14脚拉不低。。。你看看IO有没有问题呀。。。要么先刷刷BIOS

网友:
应该查14脚相关电路

网友:
我见到过管不了机的问题,但是放电就好了!你这种问题没有见过!

网友:
我见过有PCI声卡导致这种情况的,网卡有问题也会这样吧,你先把不必要的板卡拔了,看行不。
这个卡还是能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