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主板故障!

楼主(2009-05-10):
该主板问题是这样的!上打开网页 3秒后死机!登陆QQ时 一上线就死机!

大家看起来肯定是说 要么中毒了!要么网卡坏了!

问题是:1.系统重新装过!问题还是一样!
        2.网卡换了独立的!还是一样!
        3.BIOS刷了! 还是一样

实在不知道查哪里了!

再说明下!不上网它就很正的使用~~~~~主板的型号我忘记了!!

网友:
其它盘还有毒吧!重新装系统又中毒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全盘格了吗??
重系分区看看呀、。。。CPU运行OK吗??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的,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我怀疑你猫设的有问题

网友:
上独立的网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拨了网线是不是能正常运行   是的话中毒了

网友:
把集成网卡吹下来试试,我遇到过一次,不过没这么快死

网友:
换cpu  有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用代换法一件一件排除吧

网友:
内存换一根试一下

网友:
是的,要换内存试试,很多问题都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P42.8G 的CPU,只要一上QQ就会蓝频, 电脑不上QQ一点问题也没有, 后换CPU一点都没有了,还有一台品牌机 是PD2.8G的CPU。电脑不定时的死机,品牌商维修过不下于10次,主板为精英的SIS芯片,最后要么换个CPU, 要么换个主板,问题就好了,后来主板出了一个最新的BIOS 筛了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检查bios当中是否有屏蔽网卡的选项,如果有,关掉。
如果 没有,将网卡下掉,换一良好的独立网卡再试。我遇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出在网卡上。

网友:
网卡的  猫   病毒和别的没有关系 既然上面的那几步 你都搞过了 没别的除非 不走运了

网友:
肯定是中毒了,先杀毒再说

网友:
我见过这个问题。有的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