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t.dl文件出错

楼主(2009-05-10):
请问有朋友遇到过杀毒后hat.dl出错,不能进系统的?不想重做系统,今天用控制台R键修复,没有成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修复的,谢谢

网友:
能不能确定文件位置,一般是在  c:\windows 吧或  \system32吧,上别的机器上拷一份
用光盘的WIN pe(可识别U盘)进入粘贴上看行不行
不过系统要是类似的。

网友:
还是重装吧  拷麻烦啊

网友:
这个文件是和硬件系统相关的。找个相同(主板)类型的系统,挂上该硬盘拷一份。

网友:
同意楼上老大的,以前遇到过,处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