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0风扇不转

楼主(2009-05-10):
开机风扇转一下,过后一直不转了,CPU很荡手会死机.风扇电压没有过MOS管,飞过来会报风扇错误.请问高手怎么修,或者从哪里飞电压过来开机不会报风扇错误.

网友:
风扇是转一下就要停的啊。

网友:
你风扇有问题,先换个试试先

网友:
风扇是好的,试过了.

网友:
我知道转一下就会停,用了一下CPU很荡手,同样的机子同时开机好的那台风扇已经转了,这台就是不转.

网友:
有2个方法解决CPUFAN不转:
1)简单些的,将风扇+5V端与电路板断开,直接用一根跳线连到内层5V供电(一般在KB插座附近),一般不会产生风扇报错。如果仍报错看下步。
2)见图,一般是FAN_ON信号失去,可将Q38或Q37处于导通状态即可。
3)如果图中器件有问题,最好将其修复。

网友:
学学啊,好样的

网友:
我的A21也遇到同样问题,请大伙继续指点

网友:
昨天碰到一台和LZ说的一样的问题的Z61T
风扇转2秒马上停   然后自动保护关机
开始以为是主板的问题
实际检测后其实是硬盘烧了
更换硬盘即正常运转

网友:
换了MOS管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