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的代换问题?

楼主(2009-05-10):
一个三星的943显示器,高压电源一体板,高压板是14V的,这样的高压板不好找,请问12V的高压板能用吗?有什么个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解决办法
三星

网友:
加一个12V的3端稳压管

网友:
只高了一两伏电压.能用.

网友:
14V是空载还是加载?通用高压板的工作电压不大于15V.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加三端稳压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三星的应当是15V。
12V的高压板可以直接改的,

网友:
如果真的在乎,加一个分压电阻行不?

网友:
直接用就可以的

网友:
好一点的通用板的电压是 10V---21V....

网友:
三星的垃圾,就是喜欢搞特殊,

网友:
为什么不修好原来的,既然要换高压板,为什么不换12伏高压电源一体板?

网友:
14V应该用吧,你看一下高压板芯片上面的最大高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