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 IBM T42不开机实例

楼主(2009-05-10):
今日接到一台IBM T42机器,现象:待机电流0.15A,按开机键不触发!
    详细检修流程:坼下主板,发现该机器显卡,和南桥都是动过的,黑黑的松香没清洗干净,测得
开机脚,有待机电压3.3V,按开机键,可以拉低至0V,可是电流表一直都在0.15A,不开机!
       准备看看开机电路,打开T42电路图,英语水平不好,看了半天,终于找到KEYBOARD CONNECTOR这个目录,打开该页,键盘接口19脚是开机脚-PWRSWITCH
       开机脚,经过两个二极管,一个连接H8芯片,一个连接PMH-4芯片,看图画得知,二极管处应该有3.3V,实际没有,查3.3V供电,测得3.3V供电短路,
先断开电感,测得为后级负载短路,飞两条线,加3V电压,烧负载,电流一下摆到5A,SB超烫,问题就是它了,直接干它!
        取下SB,用吸锡线拖平板上焊点,干上去一个新SB,开机短路,SB依旧发烫,测得SB下有电容阻值才3欧姆,跑该电容接的SB焊点,测取下的SB
对应焊点,并无短路,怀疑该SB是好的,植球,拖干净主板焊点,又焊上去。再开机,还短路,待机电路0.3V,比来的时候还大了。看来咱的SB没焊爽,
被烧了。
      再取下SB,再干上去一个新SB,待机0.2,哇靠,终于正常了,开机,OK。装机测试中~~~~~~~~~~
         真是幸运,SB焊盘被我拖三次,没有取下铜箔,可惜,多浪费了我一个DBM,几十大洋啊,呵呵,看来以后做桥,还得做前先测试一下阻值,做上
之后再测试一下在通电。呵呵!

网友:
希望大家能多交流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
兄弟是用什么炮做桥的??

网友:
晕,你要烧,也要慢慢烧,不是有可调电源吗,电流慢慢调大好点。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做bga真的要细心啊

网友:
测得开机脚,有待机电压3.3V,按开机键,可以拉低至0V

看图画得知,二极管处应该有3.3V,实际没有,查3.3V供电

看得好累啊

网友:
对不起,LZ的描述前后矛盾,还是再修改一下吧,免得误人子弟。

网友:
咱用的雷科炮,呵呵,纠正容易误导大家的地方:图中二极管D21正极应该有3.3V

网友:
ZL还是挺牛的!~呵呵

网友:
bga的实例啊,值得借鉴的经验

网友:
做好桥后应该先测一下有 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描述的故障有点问题!待机电流0.15A肯定偏大,表明电路有短路的地方。修好后待机电流达到0.2A,是不是更高了?我曾经修过T40、43的机器,待机电流只有0.04-0.06A。

网友:
开机脚,有待机电压3.3V,按开机键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修好后的待机电流是不是偏大,应该是0.02才对吧,是不是楼主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