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南桥的好坏

楼主(2009-05-10):
今天我修了一块板。我怀凝是南桥坏。
因为我在测PCI上面的第十四脚的阻值是30几。我以前听我的一位师兄说。测这个阻值比较低的话一般是南桥坏
我就是想问一下老大们我这位师兄说的是不是对的。也就是测PCI上面的第十四脚的阻值能测出南桥的好坏吗

           拜托各大哥

网友:
30几的阻值是偏低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同样芯片组得的主板对比一下

网友:
可以加5V待机,看看PCI的A14脚的电压是否是3V1!

网友:
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啊比方说可以测USB口的阻值,还要可以测有没有短路最好就是拿板了来对比

网友:
有没有集成网卡

网友:
A14是南桥给PCI的复位信号。正常好像要300以上吧。。你测一下USB的第一脚试试下。
1)L1117输出脚对地短路或阻值小于80欧姆)
2)CMOS跳线中间脚(进南桥的针)对地短路
3)接ATX不触发南桥发烫 (排除网卡芯片原因之外)。
4)对于ICH4和ICH5来说,测USB接口的对地阻值也是很重要的测量依据! 测PCI或IDE接口的AD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A14脚是3VDUAI
有可能是网卡或SB不良了 啊

网友:
不是绝对的!找类似设计的同型号南桥测量相应引脚

网友:
打打阻止 IDE  PCI  USB 和SB 有管的对地阻止 在仔细看一下 连接中间小件缺件和烧焦  在说 基本可以怀疑 正常思路 基本可以怀疑 SB 坏了 仔细搞搞 观察一下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