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P跑2A 2C

楼主(2009-05-10):
好久没发过贴了,先祝大家的母亲今天节日快乐!
  请问下大家,我这T43P本就是是显卡花屏的!后做了显卡就里面的内存槽跑2A 2C 了,反面的倒是可以过内存跑60,其实我也修过有几台这样的T43问题了,不过之前都是一换北桥 ,就好了。但是这次总不好,做了一个,后再加热了都不行?请问大家一般如果修得此问题呢?此故障应该是通病。另时钟,电压,还有内存槽到北桥相连的点都量过正常?对了,有时还会跑到69.谢谢大家。

网友:
照楼上所说,时钟,电压,内存槽到北桥相连的点都正常还跑69的话,还要怀疑北桥了

网友(2009-06-09):
呵!板子修好了!2A  2C呢是北桥问题,后面呢跑69呢是南桥问题!谢谢!
真的,也不知道是哪些信号有问题才会导致跑这些数的,真希望高手来这指点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