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黄花MT-3927微电脑智能无铅焊接专用电烙铁好不好?

楼主(2009-05-10):
请问黄花MT-3927微电脑智能无铅焊接专用电烙铁好不好?可调温恒温,功率70W,最高温度450度,这个功率和温度应该是足够电脑用的吧?有谁用过请说说。

网友:
不建议使用这种烙铁,无铅还是要高频的好。热补偿OK

网友:
对于无铅来说,温度不是决定性因素,只有热补偿上去了才行。

网友:
回翔斑竹的话,那个如果不用在无铅焊接方面,只当一般936焊台对电脑芯片进行非无铅焊接是否够用?

网友:
不贵的话 可以考虑 温度是够了  多少RMB啊

网友:
这种质量都不会很好的,以前买了一个后来直接扔掉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个黄花“可调恒温NO。907电烙铁”60W的,后悔死了,烙铁头很难配的,自带的尖头很不好用。头都搞大了。。。。另外价格是70元吧,再加点钱都能买个基地的“ATTEN安泰信936b AT936b防静电经济型电烙铁”这个才90元

网友:
这款价钱也是九十多,可以配刀头或斜口头,就烙铁头价格比一般936的贵。

网友:
买到真的黄花还可以,买到假的就哭吧

反正杭州这里的电子市场卖的黄花,都不靠谱,还拿厂家的发票给我看,无视。。

真的黄花烙铁,确实不错

网友:
安泰信936买这个好了

网友(2009-09-26):
我买过MT-3927电烙铁,用一个多月就坏了,发热芯很易坏的,经销商说没有质保,只能是自己买发热芯修理!
真不敢相信,竟然没有质保!

网友:
直接通220V的东西,不太放心。还是用变压器隔离的936等好点,对娇气点的元件,对自己都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