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们,能把这个图片英文译成汉字呀,编辑一下写在英 ...
那位师傅们,能把这个图片英文译成汉字呀,编辑一下写在英文的旁边

楼主(2009-05-11):
那位师傅们,能把这个图片英文译成汉字呀,编辑一下写在英文的旁边.
英文

网友:
你装个金山快译不就行了。把软件用好,综合能力提高。英语肯定要会的,一天学一个,时间长了会的就多了。

网友:
装了金山快译 不行的, 翻译不了. 那I/O的英文是简写吧,输入到金山快译里面,翻译不过来的

网友:
查datasheet里的引脚定义呀。。。

网友:
对啊哪只过是通过一种图片的形式所以金山快译用不了,

网友:
你想一下啊,去找一个有中文的定义的来对着看就行了,就是其它类型的IO也行的,只要英文字一样对上就行,功能绝对相同的。

网友(2015-11-08):
英语是一个硬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