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不断电 主板原因 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9-05-11):
650i主板,正常开机使用正常。 关机后显示器熄灭 硬盘 电源指示灯熄灭,同时有扑得一声响 但是电源风扇、cpu风扇、机箱风扇、显卡风扇都在转 。
新加电开机关机很正常 不断电二次开机再关机就出现上面的问题100%有关机故障(不断电情况下就有问题) 拔下插头再插上 头次开关正常。
主板刷了几次bios 电源换过,cpu换过,显卡换过,内存换过,硬盘换过 总之是主板问题
该怎么修啊 希望高手帮忙解决 会是电源管理芯片不良?

网友:
对了 开始菜单下和机箱关机键一样故障 DOS下硬关机也一样(头次通电正常 二次开机后关机就有问题)DOS下按C+A+D(试过不能关机后不起作用 没试过关机正常重启)

长按关机键4秒什么情况先都能关掉
重启键没故障 能重启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过是电源的问题,IO换一下啊,听别人说BIOS还像电源里有什么要设置一下吧,说不清,

网友:
进BIOS看看,有电源管理,你自己看吧

网友:
重装过很多不同版本系统  刷过好几个版本的BIOS 故障依旧 电源管理设置没问题

没人碰到过这种故障吗? 我RP真好 买个二手主板这个样子 汗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故障你那要查查这几样有问题吗?
   1:电源用万用表量一下每个针V数对吗
   2:诊断卡代码是多少
   3:再看一下主板的背面有没有接地针脚
兄弟试试吧

网友:
谢谢 LS
1:电源没量过 可我换过三个不同型号的电源 故障依旧
2:没测试卡 dos下关机呈死机状态(首次通电正常) 明天我去买个测试卡
3:什么是接地阵脚? 电源插针不是有接地吗?难道还有单独接地的?

网友:
怎么回事啊 新发现 USB坏了两个 背面靠近基板的那两个坏掉 表现有电压 不认设备

网友:
主板的I/O换过了么?

网友:
说明有电压没有关掉,应该先修没有关掉电压的控制开关管。就能修的出。你的是INTEL。那说明SLP_S4#信号发出端由错误。或者接收端有错误导致误判认定为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