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液晶怪现象(已解决)

楼主(2009-05-11):
      明基Q7T4液晶显示器,开机后显示"No sign detected"后黑屏,但液晶指示灯亮绿灯,说明有信号输入,把电源关闭后再打开能正常显示几秒又黑屏。把后盖打开后就正常了,而且后盖装好后可以正常使用几天,然后又出现黑屏亮绿灯,打开后盖装好后又正常。
请高手指点,谢谢!

高压故障,改换代用高压板后解决!

网友:
高压板虚焊了 或者是压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