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南桥发烫

楼主(2009-05-11):
高手些请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主板开机南桥就发烫主板型号为华硕P4B533-X现在用着用着电脑就死机黑屏或蓝屏请各位大哥帮忙是主板哪里出了问题还能修复不谢谢~!!!

网友:
查看一下南桥傍边的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啊大哥我是新手麻烦你说清楚点行嘛谢谢你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V_HUBLINK??????楼上的

网友:
南桥旁边的管子可能坏了。。。。见板图处。。。 AGP插槽与PCI插槽中间管
http://detail.zol.com.cn/picture_index_2/index17259.s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博峰电脑你好请问怎么检查你说的那个零件啊

网友:
如果你是维修员,你应该看明白了。
如果你不是请看看我的签名。

网友:
量产生1.5V电压的管子输出电压是不是偏低,但如果你找不到这个管子,就没太好的方法帮你了,除非你发上图片来。不然凭空拿一块板子出来,谁也作不到告诉你该量那一个管子,因为我们都没有见过。

网友:
很可能南桥坏了吧

网友:
最好拿去维修店给你看一下

网友:
南桥的可能 性很大

网友:
兄弟们告诉你们华硕主板都有加电后南北桥发烫的故障。记住这可不是少了呀哈哈哈不信自己在用别的同样主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