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俩块DELL D600料板

楼主(2009-05-11):
这段时间没事,在深圳惠名电脑处淘了俩块DELL D600的料板,一块比较完好点,没看到明显动过的痕迹。另一块则比较不好,大件基本都有焊过的痕迹,因为本人刚接触笔记本维修不久,受一位高手指点叫拿料板来补件后修理好,受此启发才有以下的维修,特将维修过程与大伙共享。不对之处高手不要见笑才好。
    先从好点的板开始修,上电 电流0.02,没键盘并键盘接口已经掉不见,无法找到开机点,只好跑线路找到门电路U92的1脚,对地触发,电流有跳变,能触发但几秒钟后掉电。接上CPU 内存再触发还是掉电,说明板子还是有问题,接上示波器打AD线上波形,波眺动一下然后掉电,说明CPU有工作而不过内存,给内存及接口做清洁,再看波居然能多眺几下然后掉电,说明内存过了,而过不了显卡。
仔细观察显卡周围,发现显卡有动过的痕迹,先不管其他的,上来就把显卡干下来了,下来一看心都凉了,有大概十几个点掉了,抱着学习的心态,死马当活马医,根据我们做BGA的经验,一般的BGA的空脚最爱掉点,将板洗干净,仔细的看,有一块8个全是空脚,只有中间三个不好看,只好用针一个一个拨,还好只有其中一个有线背面有孔,穿上漆包线焊好,再将显卡BGA做上去,触发开机,波形一路欢快的闪动,接上外显,一切正常。
    第二块板就没这么好,仔细看了,除了SB NB没动,其他的能动的基本都动了。说明一下,这样的板基本上就是报废了的,我是想学习提高下修笔记本的技术,我们这里一年也接不到几个本修,所以就当练习了,搞坏了也不可惜。
    第一步先把缺少的件给补上,主要是电源和分组供电的IC及下管为重点关注对象。补完件,上电,电流0.02。按开关不触发,首先测量I/O晶振俩脚,有波。量BIOS的15 18脚,15脚有3.3V电压但无波,18无电压无波,,先补焊,不行,从另一料板上换一个过来。这时BIOS 15脚有3.3V电压和跳动波,18脚无电压但有很不明显的波。修到这里,上电触发,1秒掉电,说明能触发但有问题,行话叫什么假不触发。
    第二步,修5VSUS 3VSUS。通电量MAX1632的22脚和各上管有19V电压,但在按开关的瞬间在1632的23脚上测量不到3.3V的开关电压,跑线路找到23脚外接的一个电阻,俩脚一边能测到电压,一边测不到,补焊解决。但23脚尽管能瞬间测到电压,但很快就消失,同时在1632的9脚也很难测到2.5V的基准电压。这俩个电压不正常其他的免谈了,所以按常规思路,上来就把1632补焊,不行 ,换一个1632,现象一样。按1632的工作原理,把1632 升压二极管 升压电容 及22欧电阻换了个遍,问题依然存在。这时不得不变换思路了。分析这种情况大概有以下几种:1 以1632为主的主供电有问题,从刚才的代换基本排除。2 后级负载短路,但测量5VSUS 3VSUS对地阻值90欧左右,基本正常。3 分组供电不正常或者保护电路动作。为把我们以前修显示器时候的一个方法移植到这里,强制让1632工作,从而缩小故障范围,为安全起见,把3VSUS 5VSUS的电感取下,把23脚的电阻R和前面断开,这时从3VALW接一个3V电压到电阻R的前端,这时21脚有5VAL输出,9脚有2.5V基准电压。说明问题是第三种情况引起。先丛简单的搞起,仔细检查各分组供电电路,发现1.8VRUN电感PL8虚焊,补焊。恢复电路,上电触发,1632的9脚有基准电压,说明问题确实是PL8虚焊所至,这时接上3VSUS 5VSUS电感再触发,完了 还是瞬间掉电,简直没完没了。还是老方法,断开3VSUS 5VSUS电感,强制加一高电位到1632的28脚,测量有3.3VSUS出来,接上电感,依然有3.3V,说明3.3VSUS这一路基本正常。再如法炮制加一电压到7脚+,瞬间掉电,这个时候是断开电感的,说明问题在1632周边,根据电路分析,5VSUS输出还有一路15V输出,断开15V电感端,上电,终于5VSUS出来了,说明问题确实在15V端,经查为15V升压电容漏电所至,换上一个后OK。上电触发,电流到0..36A掉电,上CPU  内存,打波一路狂闪后花屏,这个就比较容易了,直接做BGA修复。
    总结:正常待机在BIOS的15 脚有3。3V电压和跳动波,18脚无电压但有3。3V的波,I/O或者BIOS其中任一个坏,该俩点将无跳动波。正常的在I/O的晶振俩脚有0。3—0。8V电压并有波,I/O坏将无波,但BIOS坏不影响该点。在这个机型中BIOS参与触发,等有时间做个实验看BIOS工作不正常时是否影响触发。这个只是个人测量得出的结论,仅为参考,不一定对。

网友:
想问哈,BIOS 15 18脚是什么脚,能不能上一张波形图

网友:
太谦虚了。。。。。。

网友:
呵呵,写的蛮好。我也刚学这行,看的有点不太明白,要继续努力勒~!!!

网友:
高手
太好

网友:
太高了,

不过待机的时候bios也有波形吗?

网友:
基本上看不懂

网友:
高手呀,论坛里有这些无丝奉献的人,论坛能不火吗。

网友:
DELL D600要用键盘才能开机吗?开机键在键盘上吗?.................................

网友:
修机能修到这种程度,真算是高手了,楼主的这些知识是怎么获取的啊?能否指教下,一直想用示波器用测量,但不得要领,没有任何进展,还望楼主指教一二。我的QQ/2256494

网友:
的确是高手,希望能继续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