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在线求救

楼主(2009-05-11):
我接到一台DELL D600的机子,CPU供电的高低端管被烧串了,换上后电压正常,但上电后一会就掉电,并且CPU的风扇也不转,请高手指点指点思路。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有,不过我才给客户报了150块,分你50吧

网友:
开机后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光板上到0.7A,半分钟后就掉电了,开启测各供电都正常。

网友:
风扇开机就不转还是开机转一下就停;

网友:
黑耳朵
插卡看下

网友:
风扇开机就不转,红线对应的脚不是应该5V电压吗?这里没有,谁跑过这部分电路。

网友:
电源中心抽头3.3V电路集中检查。估计19V串入3.3V电路了。南桥,开机芯片,I/O首要检查,测量一下公共端对地电阻。别再上电了。故障会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