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投影机上用的A25G代换

楼主(2009-05-11):
一台DELL 1200MP投影机,只有VGA信号不能显示,其它信号都能正常显示。
测量VGA接口的对阻值,13和14脚对地才13欧,跑线路分别连到U8和U9两个小的5脚元件上,元件上标的是A25G,些元件个头比主板上的7002略大,一面二个脚,另一面三个脚,现在的情况是三个脚的一面三个脚都通了,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东西很难找到datasheet,跑电路吧。
实在不行就把它拿掉,把除了地线以外的脚连接在一起。
为确保安全,可以连接偶和电容。

试机成功后可能需要将所有输入信号都连接上,看看有没有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