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5-11):
我的投影仪普立达PD S610没有信号到,所有开机正常运转,撤换没有任何反应。那位高手指点一2。

网友(2009-11-10):
没有信号到 讲清楚啥现象 大家才能回复呀

网友(2009-12-23):
你说的指的是能点亮就是认不到信号那是主板的ADXXX的芯片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按菜单能出图不,能说明液晶正常,显示后级正常。没有信号应检查前级部分。
如果没有菜单,或开机画面,需要先检查液晶片及驱动板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