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样认识场管。

楼主(2009-05-11):
我是新手,大家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认识场管的型号,是多少V,多少A,功率多大,是怎么看出来的,还是场管的,替代原则是怎样。最好能举个例说明下!

网友:
这有几张图你可以看看 一般来说大的比如09N03 60N03 可以使用在主板上的VCORE供电部分,其他可以使用在内存及AGP供电部分。另外你可以在论坛上搜下“场效应管”这几个字就能获得很多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