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C51Q第一次开机没复位第2次就正常了是 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11):
L-NC51Q第一次开机没复位第2次就正常了是 怎么回事,没复位的 时候风扇也不转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2009-07-27):
我也遇见了 2次了  联想 家悦02036A 主机的主板    上次遇见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次遇见的 直接CPU 不工作诶

网友(2009-09-10):
我现在后头的是不过显卡,没思路

网友:
初始化或刷BIOS试试

网友:
在天气冷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吗,我碰到过,电脑不能冷启动,要多启动几次才可以的,后来刷了BIOS。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这跟BIOS有关吗,我觉得像C51的板,接到后直接先测试电压,再就是焊桥

网友(2009-10-18):
这块板如果有复位,电压都正常的话,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我修到过VDDA电压不正常,跟你说的情况一下,转VDDA的MOS管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