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1m不开机

楼主(2009-05-11):
有时冷机开机第一次能开机,但在按开关灯亮下就灭,只接点主板开机针角,排除键盘的问题!芯片都可加焊!!望高手能以指点,谢了!!

网友:
呵呵 我以前 修过一次你这样的笔记本!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笔记本是P3的!CPU 有内核和外核电压!有2各电源芯片!是这2各电源芯片的问题!性能不好!有时候能用!有时候开机等闪下就灭了!刚开始我也以为是虚焊的问题!全部芯片加汗后开机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个是IBM A21M的通病!不知道和你的问题是否一样!

网友:
试更换ADP3421和ADP3410

网友:
谢谢楼上的,这两芯片我曾从旧板拆上试过,现象还是一样,可能旧板上本身是坏的,刚在用风枪加焊吹了下,可能温度高了,现在连灯闪下,都没有了!!!

网友:
别什么都找通病。你这可能系统供电就有不正常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了,我从淘宝上发了ADP3421和ADP3410小心加焊上去现在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