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ro8刻录软件使用

楼主(2009-05-11):
如何用nero8刻录电影。选择类型是什么呢。dcd视频吗。师傅们帮帮忙吧。

网友:
2块钱一张DVD 一共不超过10个格式
每个都可以张 以后NERO再也难不倒你了!

网友:
nero不好用

网友(2009-06-19):
nero刻录电影要先转格式才.

网友:
转换到他认定的格式才行

网友:
nero8我在用的,要先做镜像再刻..或者直接用CD/DVD复制(需要源CD)..

网友(2013-12-23):
nero需要转换格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