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不过系统。并死机,CPU风扇也不转

楼主(2009-05-11):
昨天收到一个联想旭日420A,这个机子进不了系统。过PE都不行。总死机。还有个现象就是在安装介面的时间。整个显示是花的。CPU风扇温升很高也不转。在运行的时候我给CPU加了辅助风扇。在保证CPU温度的情况下也要死机。请各位指一下维修方向。

注:内存我换过,这个电脑之前是拿到其它维修站加焊过北桥的。但现在情况依旧。

网友:
哥们们,你们怎么了。我好几次提问都没有人回答我呢?

网友:
昨天收到一个联想旭日420A,这个机子进不了系统。过PE都不行。总死机。还有个现象就是在安装介面的时间。整个显示是花的。CPU风扇温升很高也不转。在运行的时候我给CPU加了辅助风扇。在保证CPU温度的情况下也要死机。 ...
引用 网友A:

什么参数都没有,怎么回答?
象用户问的问题。你威望那么高啊
我甚至奇怪了,此本本,你拆了没有?

网友:
要是我修此机器 我可以试着按下面2 个地方来修
1:刷BIOS   2:更换北桥

网友:
已修好了,重写了BIOS。一次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