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PT不能关机

楼主(2009-05-11):
不知名815EPT关机接着继续开,关机就和重启一样,另BIOS设置存不住...

求助大虾

网友:
看开关线有问题不  走绿线电路看看   BIOS是没有电池没有电了   如果电池有2.5V那换电池座

网友:
查看绿线有没有被短路接地了

网友:
CMOS跳线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