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怎么少一样颜色。红的

楼主(2009-05-11):
有时用手拍一显示器。就能颜色正常。问是那个元件坏了
显示器

网友:
补焊尾板电路

网友:
尾板虚汗了
加汗就可以了

网友:
仔细瞧 虚焊了 加焊就ok了

网友:
把电路板上的焊点全部补焊一次

网友:
补焊尾板电路,那几个三极管。

网友:
补焊尾板

网友:
是的,虚焊了。

网友:
具体知道什么位置吗

网友:
倾城一恋
如果不能从上面的回复中找到问题,建议送专业人员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