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1):
联想945 的主板接并口硬盘可用,接串口的硬盘在显示完主板联想标志时死机,无论什么都不可操作是怎么回事?
硬盘

网友:
打打看串口的阻止`不是南桥就应该是BOIS

网友:
飞翔老师可以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吗。这个主板的BIOS用编程器刷不了,厂家做了限制,

网友:
不应该是南桥的事吧,如果是为何IDE的可以用呀

网友:
可能事硬盘问题,你检查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品牌机就那个样,换个BIOS再刷刷

网友:
故障可能出现在SATA 的100M频率上。也可能出现在SATA控制器SC内部。

网友:
应该事BIOS没有设置好

网友:
BIOS里的串口和并口都开了吗
?
试试打开它看!

网友:
BIOS如果不是人为关闭的话是没问题的,945主板都是默认2个硬盘口都可用的,不像865主板那么贱!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先要不就是南桥的事了打打阻值看看

网友:
BIOS 有问题 查一下

网友:
跳线?? 当我没说

网友:
BIOS的设置是否有问题,硬盘是否有问题,硬盘数据线,电源线,如果都检查过没有问题了,就是主板咯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硬盘的问题,然后主板

网友:
IDE可以用,不一定南桥就没有问题

网友:
先不接硬盘 调下BIOS 或干脆直接放下电也行 再刷下串口的接口 或换个接口试 要是每次每个接口都是死在同一个地方 那多半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