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R2//R3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5-11):
R1=R2//R3 是什么意思

网友:
R2和R3并联当R1使用。或者R1的阻值为R2并联R3。

网友:
并联在一起就是高电阻减去低电阻

网友:
电阻串连分压 并联分流

并联电阻 其阻值 最小 既 R1=R2*R3/(R2+R3
串连既 R1=R2+R3
R1 等于 电阻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