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aoc液晶显示器开机一会就黑屏一会显示同时按键失灵

楼主(2009-05-11):
有修过这个鼓掌的老师 能说说是那里的原因

网友:
拆了  看里面电容坏了没有   没坏高压板出问题了

网友:
黑屏后?还有图像吗?
电源指示灯如果还是绿色 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按键失灵先得考虑MCU哦

网友:
高压板 灯管 都没问题 应该在驱动板上 不知道谁修过这个故障 指示灯正常

网友:
1.查一下各芯片电压   2.测量各电容.电阻的参数是否正确   3.温度....

网友:
按键也有可能坏的

网友:
我与到驱动板上330UF   35V 电容换 1000UF 25V 就OK

网友:
黑屏伴随按键失灵,首先怀疑供电部分,其次是mc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