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pead 主板故障

楼主(2009-05-11):
有一块 ep-4pead 主板。。测试卡显示C1接着FF。。内存电压分别分3.3V 2.5V 1.5V..CPU供电1.5V..其他供电也正常...BIOS也刷过..还是一样..请教高手...
主板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你一模一样的一快可是没修好
客户着急走就拿走了

网友:
先压下北桥 看可以不然后再 加焊一次北桥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的接触问题

网友:
有时候换IO也能解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