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A1达到1.4V、A7到2.8V

楼主(2009-05-11):
今天接一845PE主板,捷波Odin p4A4,内存不过,量MOS管 D极3.3V G极11.98V S极0V。认为是该MOS管坏。但不知道该MOS管的型号(本人菜鸟,不要笑),上面三排字,上面是:418⑩(圈里是ON,我打不出来),中间一排是:T14,下面一排是:NO3。到网上也没查到这个管,就用手头上的一只76107D代换了。接电,没上内存量D极3.3V  G极0V  S极2.8V。量A1脚1.4V,A7脚2.8V。觉得电压太高了,不敢上内存试,请问各位师傅,怎么把电压降到1.25V的2.5V

网友:
管换上就低了  随便拿个换上就行

网友:
谢谢各位,这个76107D能代换3055的,大家的意思是说再换别的管试试?

网友:
不想换的MOS管,冒险上一根内存一试,电压居然是2.5V了,真是晕。谢谢各位~!

网友:
那为什么一上内在就正常了啊,不解?/?

网友:
那肯定很假,有些SD和DDR槽在一起,才会插什么内存换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