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的故障吗

楼主(2009-05-11):
一主板用集成的网卡显示连接正常,没有发送和接收,加独立的网卡只有发送没有接收,网线正常

网友:
加独立的也是这样还不查自身的系统?

网友:
哥们从 软件下手吧  和硬件问题不大

网友:
查一下ip,dns设置是是正常,如果正常可能是硬件问题